楼主(2007-03-25):
灌溉系统中要求 6:00~6:30之间,23:00~23:30之间打开灌溉系统.能否用PLC定时器实现?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实现?用PLC中的通用定时器或积算定时器外加计数器么?我担心主要是PLC断电重启或导致不能实现要求的动作,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初学者.

网友A:
买个打铃器/定时插座,50以下,比plc可靠。

网友B:
三菱PLC中有表示当前时间年,月,日,时,分,秒的寄存器,可以用此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中有表示当前时间年,月,日,时,分,秒的寄存器,可以用此控制
很多PLC都有实时时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中有表示当前时间年,月,日,时,分,秒的寄存器,可以用此控制
有这种寄存器?能不能给我说具体点,我在书上没有找到呢,FX2N系列中通用寄存器D0~D199;电池后备寄存器:D200~D7999 特殊寄存器是D8000~D8255;文件寄存器R是D1000~D7999里面有么?

网友B:
D8013 秒 D8014 分  D8015 时

网友D:
待万年历的plc

网友E:
没错!好多PLC都有万年历的!

网友F:
买个定时器,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可以定十组时间

网友G:
这是三菱的定时器,内有锂电池来驱动时钟,可以设定5段时间来开关;

网友H:
机械定时插座可设定24组时段

网友I:
用一个金钟默勒控制器或西门子LOGO简单便宜实现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