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5):
灌溉系统中要求 6:00~6:30之间,23:00~23:30之间打开灌溉系统.能否用PLC定时器实现?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实现?用PLC中的通用定时器或积算定时器外加计数器么?我担心主要是PLC断电重启或导致不能实现要求的动作,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三菱PLC初学者.

网友A:
用TRD和TCMP(或者TZCP)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RD和TCMP(或者TZCP)指令。
 时钟运算指令中的实时钟?PLC中的D8018~D8013D存放的年,月,日,时,分和秒一直是北京时间么?还是必须修改?我只要利用TRD读出来再与指定时间就是现在的6:00与6:30进行比较么.
  现在就用6:00时Y1置1,6:30时Y1置0,你能帮忙写下指令让我看看么,我还是不会写.谢谢啦..
LD X0
...
..
.
OUT Y1

网友B:
FX1S/1N/2N带有内部时间,可以直接用;

网友A:
梯形图
我大概写了一段,没有经过运行,所以不知道正确性,只供你参考,绝对不能用来运行控制,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A:
又:如果PLC内部时间不准确,你可以用TWR指令修正。

楼主:
先谢谢啦,我看看书,有问题再联系你,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