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5):
求助:我要检测5*1cm的小区域内的杂质,分辨率最好在1mm,要求这个区域内的每一个位置都能检测到,用对射式或反射式光电传感器哪一种较好,能推荐一下具体的品牌,型号吗?

  最好不要用日本的牌子。

  谢谢!!!!                          很急!!!!!

网友A:
"要求这个区域内的每一个位置都能检测到、分辨率最好在1mm"就不能用对射式或反射式光电传感器,否则至少要用50+10只(对)。用电脑摄像头自己做一个图象检测,或买个二手的。不过便宜的好象只有日本牌子的。

楼主:
谢谢!    谢谢!

  我刚才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对宽度是5cm的透明塑料纸进行检测,每隔几厘米进行检测看是否存在杂质,塑料纸是运动的,那样是不是可以用多个区域检测式的光电传感器或者是一排普通光电传感器呢?这样就可以用对射式或反射式光电传感器了吧。

网友A:
可以,最好用5CM宽光轴的模拟量传感器,对射的。精度可自由设置。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吗?我对这些不太懂。

网友B:
你那个所指的杂质是什么类型的,要求的检测距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