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5):
我以前装的三菱公司的plc--GPP软件,不过我的电脑中了一次毒
那个GPP软件不能用了,打不开了,也不能正常卸载,我就直接把它所安装的文件夹直接给删出啦!!再后来,我就装不上啦!一装就提示我已经安装同类产品,要先卸载,才能安装!不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2007-06-10):
在注册表里面查找软件,然后删除,就可以安装了,或者有系统清理软件清理系统,也可以安装上。这个软件不允许重复安装。

网友B(2008-06-04):
可不可以把这个软件跟我用一下哦!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其它又不好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