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5):
请问各位高手:
ET200M的端子输入数据如何与主站交换,相互控制.
ET200M实际硬件好几个输入模块,是一个一个往上挂吗

新手请 说明,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用PROFIBUS就可以,在主PLC里硬件组态就可以,从站地址要对应.在在从站里组态I/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