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5):
我想问一下S7-300和S7-400主要区别是什么?请大侠们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1. 指令的执行时间不同.

2. 过程印像区大小不同.

3. CPU模板内置的工作存储器大小不同.

4. 支持的FC/FB/DB数量不同.

5. S7-400 CPU414-3以上的CPU模板才可以支持PCS7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