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否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啊~~~

楼主(2007-03-25):
小弟初出茅庐就遇到问题了~~~
上面的电路一直是两个上臂导通,无论输入如何.
有人说输入必须是PWM,是吗?
我用的是直流输入调试的。

网友A:
靠,我真想将此贴置顶。示众呀。通直流?开玩笑了。多么典型的PWM控制的H电路,是伺服机用的,一般用于位置或者角度控制。
另外楼上兄弟能把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模块型号公布一下,让我了解一些。行吗?求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