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5):
L     P##aalm
     AD    DW#16#FFFFFFF8
     LAR1

     A(                                //开机失败,撤除驱动并报警
     A     #DRV_OPEN
     L     S5T#15S
     SD    #DELAY_TIMER
     NOP   0
     NOP   0
     NOP   0
     A     #DELAY_TIMER
     )
     AN    #OPEN_LIMIT
     R     #DRV_OPEN
     S      [AR1,P#0.1]

     A     #DOWN                       //联锁跳
     FN     [AR1,P#0.3]
     AN    #UNLOCK
     S      [AR1,P#0.1]
     R     #DRV_OPEN

网友A:
个人对程序代码的推断, 仅供参阅!

L     P##aalm                     // 装载32位的双字指针.
AD    DW#16#FFFFFFF8   // 获取双字指针的字节地址,比如说: L P#25.3, 我们取字节地址25.
LAR1                              // 将指针的字节地址存放在地址寄存器1中.

     A(
     A     #DRV_OPEN                   // 阀门打开指令.
     L     S5T#15S                     // 阀门打开的15秒限时.
     SD    #DELAY_TIMER
     NOP   0
     NOP   0
     NOP   0
     A     #DELAY_TIMER
     )
     AN    #OPEN_LIMIT                // 在15秒内,阀门必须要打开到位.
     R     #DRV_OPEN                  // 否则,取消阀门打开指令.
     S      [AR1,P#0.1]               // 生成阀门报警.

     A     #DOWN                       // 阀门联锁条件不具备"#DOWN True-->False".
     FN     [AR1,P#0.3]                // 下降沿检测.
     AN    #UNLOCK                     // 阀门操作处在"联锁"状态.
     S      [AR1,P#0.1]                // 生成阀门报警.
     R     #DRV_OPEN                   // 取消阀门打开指令.

网友B:
不管对于不对。。
首先得对二楼致敬先。。太难得了。。楼主也请出来现身说法。这个到底有没有用。也好让帮助你的人感到有点欣慰。。不要发完贴就走掉了。。那样可不好。。

网友C(2008-04-14):
真的是太好了,但是还是看的不怎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