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6):
想使用ACS800变频器,带动一类似提升机负荷,要求在提升和下降的时候保持恒加速度(可调),拟采用ACS800的恒转矩控制,不能确定的是:在配备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情况下,ACS800的扭矩能设定为负值(制动)吗?
请各位熟悉ACS800或有类似经验的提供些参考意见,谢谢先

楼主:
特别注明下:和提升机不对,应该基本和带传动一样,转动方向不改变,但扭矩会频繁在+-之间切换,而且要求响应速度快

网友A:
楼上的哥们儿想做什么?说说不妨。负载是什么?说清楚些嘛。

可以利用装置和电机组成的四象限工作特性,电动-发电状态是自动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