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6):
请问这个电路中A对B点是否有电压?
     有的话是不是有干扰?
     线圈挠在铁氧磁环上,所有磁环是不是要用高频的,
    怎样提高电源的稳定性而不对后级电路产生干扰,

楼主:
老信师傅帮忙看一下好吗,

网友A:
从图上看,该电路是一简单的多谐自激逆变电路,左右两边没有任何连接,所以AB间没有电压。由于无反馈补偿结构其稳定性较差。线圈应绕在一个几十千赫的磁芯[环]上。改善其抗干扰稳定性方法是:1 在24伏上加一电阻限流再稳压[20-22V]. 2 尽量减小输出端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中A对B点是否有电压?
      有的话是不是有干扰?
      线圈挠在铁氧磁环上,所有磁环是不是要用高频的,
     怎样提高电源的稳定性而不对后级电路产生干扰,

典型的推挽自激振荡电路.在小型隔离电源的应用比较广泛.
A,B之间无直流电压.几十千赫兹的频率对于直流应用中,加强滤波后,干扰不大.
磁环是要用高频的.
小电流应用,稳定性还是满足要求的.

楼主:
谢谢涪洲行者和老信两位师傅!

原来我用普通磁环,老是对后级电路有干扰,{是温度变送隔离器中,
]后级电路也用一小磁环隔离的,反馈补偿结构怎么加?用什么样的电路的隔离性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