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请教

楼主(2007-03-26):
各位哥们姐们:
     请问谁知道三菱fx0n plc 的功能指令里是否有PI调节指令,要是又都是哪一些〉怎么用?〉谢谢了

网友A:
有啊~!只有一条PID指令 格式为:  PID  S1  S2  S3  D    S1为设定值、S2为当前值、S3为参数表首地址、D为输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