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据保存和调用

楼主(2007-03-26):
我想利用这个画面输入数据,PLC根据它的数据进行运行,当调用其中一组数据时,PLC就按照它进行工作,应该怎么设置?
http://www.jch-auto.com

楼主:
还用一个问题:应该怎么样处理数据的保存和调用?
http://www.jch-auto.com

网友A:
触摸屏的地址和plc的地址一致就可以

楼主:
问题是要保存十组数据,并且要随意调用
http://www.jch-auto.com

楼主:
高手快来!!!!!!!
http://www.jch-auto.com

网友B:
我有一个程序和你的要求差不多,是调用15种规范,现在有设备要调试,晚上再交流,
QQ 34719979

楼主:
终于,遇到一个在行的了
http://www.jch-auto.com

网友C:
用配方功能就可以实现啊,不过你的屏要支持配方功能

网友D:
老大,不会做个数组啊?

楼主:
配方,
我也试过,可能是设置不对吧,
运行的时候也不行
http://www.jch-auto.com

楼主:
数组?
我用这个触摸屏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E:
你只调出却没应用,应该把你预先设好的数据下传到PLC。

网友F:
LD M0
M0   =  调用1号
BOMV D0 D110 K10
D110  =  显示温度
LD M1
M1    =   调用2号
BMOV D10 D110 K10

LD M10
M10  =  保存1温度
BMOV D210 D0 K10
D210  =  输入温度
这样编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你这种方法是通过对PLC编程在实现的
我想要的是直接通过触摸屏的控制就能实现该功能

网友F:
配方又用不了,plc又不愿意用
你有脚本的只能用脚本了
要不就做10个单独画面
再做不到你只有找30定做了

楼主:
可能是我本人笨吧,
。。。。。。。。

网友G:
数据量多不多?不多可以直接存在PLC中,我FX2用过

楼主:
一组三十个,
十组就300个

楼主:
哪位朋友再给意见!
谢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老大,不会做个数组啊?
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

楼主:
不懂用数组,
哪位朋友教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