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6):
请问个位
如果要用采集卡采集到串口的波形,采集频率要到多少?
(如果串口是用2400)
还有,有什么采集设备可以达到只种速度,请介绍一两种?

楼主:
另加一个问题:
Kilo-Samples per Second = KS/S ?

网友A:
是想分析串口通信数据吧,用串口调试软件通过改不同的设定能捕捉到通信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