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6):
请问各位高人一个简单的问题:变频器的工作原理与分类、

敬请各位高开贵口,谢谢!

网友A(2007-11-18):
1、VVVF 控制:VARY VOLTAGE VARY FREQUECE.即变压变频 根据电机原理 改变频率时改变相应的端电压,额定频率以下时叫恒转矩控制,以上时叫恒功率控制。
2、VC 控制:Vector control ,矢量控制,交流电机的 励磁分量和做功分量解偶后分别控制,然后再合成为3相电源供给电机。siemens的变频器都是此类。
3、DM控制:直接转矩控制,不解偶励磁和做功分量,直接按转矩控制,ABB的的÷都属此类。

变频器的调试就是按照拖动的要求和变频器工作原理进行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