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6):
一变频器启动完一电动机后,次变频器在这只起启动停止作用,现在可不可以用短路变频器或其他方法将变频器切掉。要停止电机时又把变频器切回来。

网友A:
给个这样做的理由先.................................................

楼主:
变频器数量有限,多台电机需要变频器来启动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控制系统很“特别”,”总高工“设计。想法很“新颖“,”高工“的思路

楼主:
一台变频器启动5台电机,每台间间隔5秒,哪位高手帮忙设计。尽量减少成本,可靠性好。

网友D:
不可以短路!
除非把变频器输出侧退出回路!否则会损坏变频器

楼主:
那就先切断变频器输出再短路,要切换回来时会不会对变频器产生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