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的一个工程,有兴趣的进来!!!

楼主(2007-03-26):
气罐2上装一只压力变送器(0~1.6MPa,输出4~20mA),空压机为两用一备,要求气罐2内空气压力维持在0.85MPa~1.1MPa范围内,并且要实现3台空压机轮值运行时间均衡,怎样来设计这个控制呢?希望大家多多谈谈自己的方法!

网友A:
如果只是控制气罐的压力到是比较容易的,不过要控制空压机的运行时间均衡就可能要用PLC。不过我对PLC不太熟悉,不能回答!

楼主:
重要的是方法,不在乎用什么!怎么样实现,谢谢!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说说自己的想法!

网友B:
我不赞成用PLC

网友C:
我赞成楼上的说法 我觉得用PLC成本太高了 用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D:
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E:
有没有考虑用定时器,就能实现3台空压机轮值运行时间均衡,定时器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F:
我个人认为也不必强求时间上的均衡,可以以天为单位,或者以几小时为时间单位,三台空压机轮换工作.用PLC较好,加一个模拟量模块,转换成数字量后与设定值比较,开启空压机.PLC比较稳定,一般能用好几年,开发也快.

网友G:
联系我,我有做过QQ:645374194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认为也不必强求时间上的均衡,可以以天为单位,或者以几小时为时间单位,三台空压机轮换工作.用PLC较好,加一个模拟量模块,转换成数字量后与设定值比较,开启空压机.PLC比较稳定,一般能用好几年,开发也快.

說得對﹐應該可以以天為單位控制的嘛﹐我同意﹗

网友I(2007-04-29):
PLC+变频器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J(2007-06-03):
我做过,有需要请联系我ming_chen@fwc.com

网友K:
说实话,用PLC要好点,现在PLC很便宜了,扩展灵活,性能稳定。

网友L:
PLC+变频器类似于恒压供水,深圳技师学院电工技师教材有讲

网友M:
如果用户同意手动进行切换的话,那只要一PID仪表,一变频器就行了,如不同意进行手动那最好还是用PLC

网友N:
联系我,QQ108774083

网友O:
用可编程较合理
我的QQ627715297

网友P:
我来解释用PLC来实现3台气泵均衡工作,设定3个标志位,初始值分别为1,0,0,当气罐内气压低于0.85MPa时,压力变送器将信号送至PLC,1#气泵标志位为1,所以,1#气泵工作,当压力达到1MPa时,1#气泵停止工作,3个标志位重新设定为0,1,0,当下次当气罐内气压低于0.85MPa时,压力变送器将信号送至PLC,此时,2#气泵标志位为1,所以,2#气泵工作,当压力达到1MPa时,2#气泵停止工作,3个标志位重新设定为0,0,1,2#气泵同理。

小弟在工控方面还是初学,还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Q:
要稳压的话肯定要用变频器
楼上的方案可能造成空压机频繁起动,而且一台空压机在满足车间正常生产的情况下也未必能达到1MPa

网友R:
使用四通阀,强制排气。

网友S:
个人意见,要实现也不难啊,用继电器都可以,不过不可靠,用LOGO就好了嘛,气罐一个信号发出,接通一只继电器,再一个信号接通另一个,不过控制电路上稍复杂一点!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T:
用比例阀+plc的pid调节

网友U:
用接触器。继电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V:
[建议]
我认为我们做控制开发的关键是实现项目的目的 应该在最大的程度上满足用户的需求
用plc价格比较贵但是会提升你的产品的说服力和市场竞争力  用单片机和硬线路当然比较经济但是可靠性不高 关键在于用户在追求什么  是可靠性呢 还是 经济性 然后在去想办法实现这个控制目的

网友W(2007-07-25):
pid
科技创新
严谨务实
个性服务

网友X:
提醒
你的标志位无法实现所谓的两用一备功能,如果充分理解出题的意思,应该是当压力下降至0.85时,启动一台泵,如果由于特殊情况不能正常建压,就要启动第二台泵,如果还不行就要启动第三台泵,那么就要明确谁是第二谁是第三,设置标志位可以,但要设置成1,2,3

网友Y:
不是很难!也不贵!200元帮你搞好!

百灵电子网,欢迎您的光临!  网址:bldzw.51.net   电话:13397715280  Enail:gxpfh@163.com

网友Z:
你这个空压机是多大的哟,随便启动呀,假如你的空压机允许随时启动,这个就很简单!就象八楼说的一样!!

网友AA:
用定时器,满简单。

网友AB(2007-09-19):
单片机不好实现,还是用PLC好点。

网友AC:
用时间继电器和普通压力控制阀门就可以控制啊
结构我见过  我们部门就有的

网友AD(2007-12-16):
看样子也是一个不小的系统了,工业现场还是PLC稳定可靠,多花几个钱事小,车间停产了,事大。

网友AE:
我晕,你还是学生吧,说白了,一个检测和三个电机的控制
高压有就停电机,低压有就给电机,
至于时间问题更简单
运用行时间叠加到一小时就换电机
自己记数器作就可以了

网友AF:
简单的控制,不赞成用PLC,干扰比较大

网友AG:
都是 些变态的人 还单片机、、、  你看见谁用单片机 自己焊个控制系统的? 单片机可靠吗?抗干扰吗?处理速度都不说了,IO速度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AH:
要是可靠性和稳定性都考虑那么还是选择PLC+变频器控制比较好,首先这样实现了模拟量控制减少了频繁启动空压机,对设备的冲击较小.要实现时间平衡在PLC内部设置定时程序就可以实现.

网友AI(2008-01-15):
不用PLC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AJ(2010-10-31):
方法很多,关键在于资金与能力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