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6):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在WINCC一个画面中通过点击不同的按钮能在一个公共窗口(智能对象——>画面窗口)中显示出不同的画面(操作面板)!

网友A:
利用不同的按钮将不同的画面名赋值给画面窗口就可以。

网友B(2007-06-19):
在按钮中组态脚本,
{
SetPictureName("画面窗口所在画面的名称",
        "画面窗口名"
        "切换画面的名称");

网友C:
把画面窗口的名称用变量(字符型)控制,按钮给变量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D:
首先,你要加入一个画面窗口的控件,把属性中的“显示”改成动态,设个内部变量控制显示,触发时只要赋于控件的画面名称和内部变量就行了。

网友E(2007-08-02):
嗯,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F: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啊!变量怎么调用,最关键是子窗口如何打开?

网友F:
动态向导那个东西出来了,在选择好用鼠标左键触发之后,就 存在一个“触发器”的一个设置问题,而我呢?这个“触发器”的 设置页面可能根本没出来,就直接跳到像新浪的这个页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3b77d010007u2.html去了

网友F:
这就是如何处理子窗口的“退出”按纽所出现的问题了

网友F:
看看这个切换问题
动态向导那个东西出来了,在选择好用鼠标左键触发之后,就 存在一个“触发器”的一个设置问题,而我呢?这个“触发器”的 设置页面可能根本没出来,就直接跳到像新浪的这个页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3b77d010007u2.html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