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6):
工作需要用三轴联动且精度要求比较高,有什么经济且实用的方法吗?

                         请各位大哥,大姐姐们帮小弟下了~~~~~~~~~~

                                               先谢过了~~~~~~!!!!!!!!!!

                       苦等回复中...............................

网友A:
用三菱的Q系列的定位模块QD75P4可以实现4轴插补

网友B(2007-06-05):
pc+ 我公司usb运动控制卡 能够满足你的要求,vc/vb调用动态连接库编程,简单实用.联系方式msn:lwzm88@hotmail.com

网友C:
使用IAI机械手就可以简单的完成。

网友D:
Q系列的不便宜啊至少2万

网友E:
做什么设备?去现场看后帮你出方案.lijungan@gmail.com

网友F:
把其中一台设为基准,通过控制器的脉冲输出控制下一台,一台跟一台就可以实现三轴同步,改变速度通过485网络直接写入作为基准的那台控制器的速度寄存器,此方法已经过实际应用,同步精度控制在50C内。

网友G:
根据你的精度、响应。。。。要求选一块合适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H(2007-08-14):
引用 网友B:
pc+ 我公司usb运动控制卡 能够满足你的要求,vc/vb调用动态连接库编程,简单实用.联系方式msn:lwzm88@hotmail.com
那请问 一套三轴联动 行程为 400  400 100 的机械手(包控制器)要多少钱?
货期是多久?

网友I:
用台湾力扬  EX200MP  也可以控制,带直线圆弧补间

网友J(2007-10-11):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公司是松下伺服电机的一级代理,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我的电话0532-89876053

网友K:
我这儿有有四维(也适用三维或二维)伺服平台的整套方案,包括电气(PC机+运动控制卡+伺服)、机械、软件(能执行AUTOCAD的DXF档,也能输入运动轨迹的参数)。 我的邮箱:lixc2010@163.com

网友L:
松下PFX系列4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