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6):
请问OMRONG的CQM1H与PC的编程电缆接线图,请发个专业点的图纸来,谢谢

网友A:
232连接电缆做法
PLC---PC
2-----2
3-----3
4-----8
5-----7
9-----5
PC侧4,6短接

网友B:
4 6不短接也可以

网友C:
CPM系列是否合用?

网友B:
有232口的可以
1A的 不能用
需要连线可以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