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7):
小弟在做计算机与三菱PLC通讯实验,现用PLC的编程口通讯正常
但用FX1n-485-BD时通讯不正常,485-BD上的RD灯能闪,SD灯无反应.
PLC串口已经通过FXGPWIN设置过,计算机是通过RS232转485与Fx1n-485-BD连,
232-485转换器         Fx1n-485-BD
DA+       SDA   RDA
DA-       SDB   RDB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是连线原因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A:
SDA/RDA接+, SDB、RDB接-,RDA、RDB接110偶电阻
试试看

楼主:
不好意思,接线发错了,现在改过来了,我照你说的方法试过,也不行,232-485转换器这边要并110欧电阻吗?

网友B:
前天我一个同事调试是通讯板坏了,今天调试是有一个灯不亮,灯坏了,但是可以通讯.

楼主:
手上没多的板子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