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7):
供水工程,地下水,除铁锰后经清水池调节。最高日最高时水量200m3/h,扬程38米。
一级泵选用潜水泵18.5KW潜水泵三台,除铁锰罐两台,二级泵选择ISG125-200B型立式离心泵3台,功率为30KW,请问该如何选择恒压变频设备?型号等?
诚心请教,希望大家帮忙看看,本人第一次做这样的项目,经验为0。

楼主:
顶上,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我来说一下 看你的系统基本上这样的
18.5kw潜水泵是用来往水池中抽水的,在水池中经过处理后,由30kw的水泵从水池中抽水,把处理后的水送往用水管网中,可以这样设计,18。5水泵可用水位控制,水位传感器在水池中,这有两种方式,一种变频方式,可以是变频恒液位控制,设置一个恒定的液位。这个用于当水池不是很大的,用水量比较大的情况下,避免水泵频繁起停 一种是不变频,用液位控制器控制,水位到达上限停机,到达下限以下开机,这个适用于水池比较大,用水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省资金。至于30kw水泵可用变频恒压控制,三泵循环控制。这两个控制都可选用plc或变频供水控制器(可用于恒液位或恒压力),呵呵,如果选用变频供水控制器可考虑选用zyg变频供水控制器,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05363672460 www.yifeikeji.cn下载中心有说明书下载,内有完整的电气应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