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27):
电流为67安     要选多大的 固态继电器    谢谢

网友A:
本人人为80a可一了

网友B:
什么性质的负载选择的系数并不一样.

楼主:
我是用在加热元件上的  是用在工业电炉上的

网友C:
80--100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0--100A

网友E:
80--100A
还要考虑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

网友F:
选用100安的。最好甲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