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7):
PLC的开关量输出分为“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等类型,请问:他们的用途有什么不同?恳请指点。

网友A:
继电器输出接点容量大,可以达到2A,适用范围大,负载可以是交流,也可以是直流,单开关频率低
晶体管输出的接点容量较小,一般为0.5A,负载也只能是直流

网友B:
PLC的输出信号是通过输出接口传送的,这些信号控制现场的执行部件完成相应的动作,现场输出接口电路由输出接口电路和功率驱动电路组成,而功率驱动电路一般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就是继电器方式/晶闸管方式/晶体管方式输出,其中国内用的较多的是第一种输出方式。
     继电器方式输出接触电阻小,使用寿命可达10的10次方,但是其响应速度慢,一般为毫秒级,常用语低速大功率负载。
     晶闸管方式输出负载电流比较大,耐压也较高,响应速度较快,一般为微秒级,常用于高速大功率负载,
晶体管方式输出响应速度快,一般为纳秒级,并且输出可调节,寿命长,常用语高速小功率负载。

楼主:
非常感谢2楼3楼两位师傅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