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7):
各位﹕我的單片機電路抗干擾能力很差﹐邊上一個交流接觸器一動作就使信號錯亂了﹐我在外殼加了屏蔽還是不能全部消除﹐請問怎么辦才是最好的﹖可以在交流接觸器的輸出加消弧電路嗎﹖是怎么算那個電路配置的﹖ 謝謝﹗

网友A:
交流接触器是受单片机控制的吗

楼主:
不受單片機控制的﹐否則我會用隔離電路啊﹐加個屏蔽要好些﹐但還不能完全消除啊﹐請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A:
把他们的电源各自独立呢

楼主:
是啊﹐我的單片機是用開關電源供電的啊

网友A:
开关电源的220V输入是否和接触器线圈电压接在同一个断路器上,如果是,分开看看。
再就是把接触器放的远些,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楼主:
樓上高手﹐謝謝了﹐我用的STC89C52的型號﹐你說的有理﹐我先試試啊

网友A:
STC的抗干扰性还不如AT的呢,再不行就换

楼主:
好的,我再试一下,谢谢

网友B:
干扰是从电源进去的,从电源入手解决问题吧

网友C:
我觉得是你的I/O板设计得不好,和芯片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AT”的确实是好些。
如果有机会你用用我做的板看看,绝对不会出现你描述的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你的I/O板设计得不好,和芯片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AT”的确实是好些。
如果有机会你用用我做的板看看,绝对不会出现你描述的那种情况。
能否把你做的板子原理圖發我的email:  lmz0823@163.com
     先 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