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7-03-27):
我单位plc控制系统,用的是欧姆龙c200he,cpu42.最近不能正常工作,于是将本本连上cpu进行监控,又能正常工作了.断开连接,工作也正常.可是将通信线拔掉,又不能工作,将本本的usb接口拔掉.另一端连到cpu的接口上能正常工作.奇怪!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望指点!

网友A:
嘿嘿······C200HE现在估计没有保修了吧?不如你把它拆开将COM口上那根短路的针弄直,看看行不?

网友B:
开机后是不是设置进入编程状态。

楼主:
谢谢,关键是有时能够正常工作,即使不插通信线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C:
那就是COM口坏了,不过也要排出在你连线时可正常工作,而将通信线拔掉,又不能工作是一种故障的巧合,要考虑是不是外部干扰引起的

网友D:
是不是你和CXP 设错了,,用的掉电后进入编程状态. 联软件开来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