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压真空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LG高压真空接触器的直流线圈,在得电后,在回路中串入一个电阻。请问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这个电阻在这里起的是降压的作用.
看图纸可知:原接触器线圈使用的的交流220V,在实际应用中却改成了直流.因为直流在纯电感中只存在线圈的电阻,如果不把使用电压降底.接触器线圈将会过流而产生过热烧毁.至于为什么在得电后串入电阻,那是为了在吸合时产生更大的吸合力来克服弹簧的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