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传递函数

楼主(2007-03-27):
请教:有谁知道变频器的传递函数?

楼主:
我已经查到了

网友A:
变频器的传递函数说简单也很简单,先简要介绍一下变频器的功能(简单的,不包括各种功能性的检测和保护),
通常变频器有电流环和速度环;先说电流环,就是一个电流调节器,比如PID控制器,这样电流环传函就出来了
   Isp-->+O-->[PI]-->[IGBT]-->[电机]----------o----->[电机]-->速度输出
          ^_                                   |
           |                                   |
           |Isense (电机电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速度环同样道理,不过,就是速度环的输出,应该接到电流环的给定,这是一个典型的2环的串级控制,这里的串级不是电机调速里的串级调速,而是控制理论里的串级控制,此串级非彼串级。

网友B:
这种形式的东西,不叫传递函数。传递函数,应该是一种数学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