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7):
请教各位老师,我单位的触摸屏使用中,闲置一段时间,屏幕就变黑了,用手一点,又亮了。它也象电脑有“屏幕保护”吗?这种现象正常吗?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是的,他就是屏保,你不要的话也可以取消

网友B:
这种问题也拿出来问!

楼主:
不懂就问嘛! 如何取消“屏保"呀?

网友C:
里面有个设定的背光时间,当超过这个时间没有人操作屏幕的话,背景灯会自动熄灭;
这样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D(2007-06-18):
困为天黑了吧

网友E:
同意7楼的说法  并且长时间屏保不用的话 触摸屏的显示上面出现重影

网友F(2007-08-02):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明天照你们所说的设置一下看,另外我的PWS1711触摸屏中间有一条横的黑线,请问各位高手,应如何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