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7):
本人有套生产线缆设备,生产线缆从放线到收线整个过程都是通过中间的”牵引”(调速电机0---1600 r/min”)装置来带动线缆的传输过程的,这样务必对线缆有很大的拉力,所以想在放线的时候安装个"变频电机"结合转轴配合"牵引(调速电机)"来主动放线以避免对线缆过大的拉力,所以请教各位高手该如何安装跟选择设置变频电机,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选择汇川变频器,他有一款变频器是专门针对收放卷做的,在拉丝机上应用很广乏,应该可以达到你所说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