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7):
谁会3UF50的程序调整。我的基本单元不连接操做面板报警,不工作

网友A:
在Win-Simocode-DP软件中, 对3UF50的基本单元做参数调整, 看看手册, 然后练练很容易上手!

楼主:
是吗?我会调直接启动。是按照Win-Simocode-DP软件中, 对3UF50的基本单元做参数调整。但是不接《操做面板〉就报警,连上就没有问题。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