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是啥回事

楼主(2007-03-27):
最近用了FX的PLC,发现某些输出不正常,执行条件都接通了,监控时却没有显示接通,但它的输出指示灯在闪烁,如果程序运行又有输出,到底是程序问题还是PLC有问题?哪位朋友指点我一下,谢谢!(我的意思表达的清楚不)

网友A:
你的软件切换到"监控“状态没有?

网友B:
你所说的程序运行有输出,那你前面说的是不是程序没有运行,如果PLC没有打到运行状态那肯定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C:
plc有問題

网友D:
没有说清楚;
给你个简单的测试方法:把PLC运行开关关掉,然后强制Y输出,一个一个试一下,都没有问题那就没明你的程序有问题,不是PLC的故障;

楼主:
已切換到監控狀態了啊,我說的程序運行是按下啟動鍵后激活程序,謝謝大家的支持!

网友E: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你可能用的是晶体管输出,可能使用pls指令,y0 y1成高速响应的了
也可以看下是不是固定端子的螺丝是不是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