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7):
请教:WINCC6.0如何将数据通过数据库监视或者保存下来?
如果能,请教如何实现
那个SQL怎么能使用的上?

网友A:
Wincc中的归档就是实现这个功能的

楼主:
我指的是通过SQL数据库查看数据,如何?

网友B:
归档以后可直接打开数据库查看!也可以在wincc中调用控件(表格或趋势)查看!
长期归档是可以直接打开数据库查看的,短期归档经过了压缩,需要相应的解压包才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