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巧 算

楼主(2007-03-27):
     电机功率/2==电缆规格--------选大的一种

    如:10kw/2=5mm   选6mm
          30kw/2=15      选16mm
          请高位高手指教??

   注意:电缆长多度小余50m

网友A:
一般地说, 1平方毫米对应2KW电功率. 楼上的朋友加了安全余量!

网友B:
我听师傅们说!一方线可以过6个电流的!

网友C:
那220KW的难道要110mm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