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7):
变频电机如果方向反了,是不是也和普通电机一样互相交换两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A:
换线可以,不过它也可以设置正反转的,你设置一下也可以

网友B:
换一下脉冲

网友C(2007-07-30):
变频器有正反转输入端子的

网友D:
关电,换线(控制线,电机线都行).安全第一!呵呵

网友E:
换线可以啊

网友F:
变频器有可反向转动设定,SPWM提供可直接反向转动电机的旋转磁场。

网友F:
变频器有可反向转动设定,变频器的SPWM提供可直接反向转动电机的旋转磁场,不需要电机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