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了解

楼主(2007-03-27):
想初步了解编码器,没接触过,不懂,望得到高手的赐教。

网友A:
简单点就是一个电子尺,编码器不过是旋转的,360度分成N等份,走了多少等份就是多远了多长了。

网友B:
2说的差不多!就是把一周分为N等分!每过一个等分,编码器会输出一个脉冲!

楼主:
谢谢你!GOOD LUCK FOR YOU!

网友C:
我有以前做工程余下的日本莱茵编码器,基本全新,100脉冲的CB-100HC,价格随你给
13606210328

网友D:
我也是刚刚搞懂 的  我接触的是2500的  一圈分2500份   有A和B两路脉冲   相位差九十度
还有一个Z脉冲   转一圈发一个    有脉冲数就知道转的角度   然后由角度换算成距离

网友E:
编码器就是角位移传感器, 就是测量角度的变化

网友F:
分绝对编码和相对编码,原理不一样

网友G(2007-06-04):
顶~~   我也要学学~   我是新手,我想请问一下:我如果采用绝对式旋转编码器的话,直接采用FX2N的X0--X7作为与编码器的连接点可以吗??
  (是不是编码器的参数中已经有每个脉冲的然对应距离的说明呢)
      谢谢 ~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