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光电开关控制电机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如图所示
这是一个开卷机的缓冲坑
绿色的是片子
现在想在1和2的位置安装反射式光电开关
当片子没有遮住1的时候电机高速运行
当片子遮住1没有遮住2的时候电机中速运行
当片子遮住1和2的时候电机低速运行
电机用比较普通的直流调速器
用外接电位器控制转速
请问
一般的光电开关能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就是普通3线制的那种,应该选PNP还是NPN?如果接到继电器控制回路里怎么接?
电机的3个速度怎么取?

网友A:
市场上的光电开关都能直接驱动继电器的,因为光电开关一般输出电流都在200-300mA,继电器工作时候一般只有几十毫安或100多毫安,根据你的要求用PNP和NPN都行的,圆柱型E3F系列较常用。(NPN的产品继电器是接在正与输出间,PNP的产品继电器接在输出与负间)
但你说你需要用带反射板的光电开关,一般用方型E3JK系列较多(也有E3F系列的)因为这种开关内部带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输出,工作电压有交流、直流、交直流通用型,比较方便。
有问题可发邮件

网友A:
你那个直流调速器也可用我们这边的固态调压器,电器控制很好接的,我们有专业工程师解决客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