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使用问题

楼主(2007-03-27):
我昨天用NTST3.3C的软件上传自做的PT画面可成功,但PT没有办法运行,一直显示系统初始化,不能回到初始画面,用软件启动系统安装显示连接超时,没法连接,我用的是A口,请高手指点,,

楼主:
这年头咋就没有好心的人回一下呢,,,没劲

网友A:
你断电传一下,,我以前也遇到过,可后来我是在传的过程中初始化的时候断多传几次就OK了,,如果还有行就只能送修...

楼主:
谢了,我有试过多次,还是没有用,看样子要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