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7):
某煤气供气站,185kw罗茨风机,额定电流337A,变频器三肯spf-200kw,额定电流386A控制柜有三块仪表,一个进口压力显示,一个出口压力PID控制器,一个流量仪表,两个压力变送器,流量变送器分别安装在进出口管道上,具体情况是当罗茨风机变频起动时,原来压力,流量都正常显示这时都变成了负值,整个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解决如下1。把变频器接地端可靠接地,无效。
2。把变频器载波频率降低,有点效,但数值还是有点不正常。3。把原先变送器来的两线从柜子端子排上拿下,直接接在仪表端子上,无效。4。拆开变送器在变送器信号负与变送器外壳之间接一100uf/25v电容另外屏蔽信号线屏蔽层接变送器外壳,然后一试成功,信号很稳定,系统输入输出都很正常。  大家有空可登陆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www.yifeikeji.cn,以后将陆续登出一些关于工控方面的实战资料。

网友A:
简单说明一下原理好吗?
电容只能是这么大吗?

楼主:
电容可根据干扰大小情况选取不一定用100uf的,电容起滤波作用

网友B(2007-10-14):
楼主的问题,很值得讨论。有许多人,干了一辈子传动(做工程),但是,唯独传动系统的干扰问题有些说不清楚,满肚子的经验,却没有总结清楚。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干扰源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种抗干扰的处理方法,针对的是一个具体的干扰想象和干扰源,换了环境,就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了。

网友B: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EMC的原则,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即使这样,还是会有防不胜防的干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