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FBE

楼主(2007-03-27):
从FBE机器中读出程序,再写入FBS机器中,要经过哪些步骤,要注意哪些问题?最新版的WINPROLADDER可以吧?

网友A:
先连机,将FBE PLC中的程序上载到PLC,在上载后,进行离线操作,在离线后,在winproladder中的“专案”菜单栏中,选择“程序转换”,在“程序转换”选项中,选择“FBE-->FBS",进行程序转换。
在转换后,将FBS中不支持的指令删除(假如有使用的话)
在转换后,进入“专案”/“专案信息”中,修改你要将此程序下载到的PLC型号,例如:FBS-20MC。选择后,将PLC与PC连线,
此时,进入“PLC “/“联机”,即可将此程序下在到FBS系列P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