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8):
我们公司采用 dcs 向变频器输入4~20mA 的模拟量作为变频器的输入频率。但是4~20mA 的输入信号受到外界的干扰后在输入值左右波动,这样一来,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也随之上下波动,这样对计量泵的有影响。
请问大侠:怎样设置参数,使得输出频率的波动减小,或者是将输出频率的小数位切除。使得变频输出稳定??

楼主:
我们选用的变频是三菱F700。明电舍,安川也可以!

网友A:
应该解决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