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03-28):
我公司现在要搞一个实时监测的趋势图,采样时间大约500次每秒,在同一个趋势图中显示压力,位置和速度的曲线,在趋势图上的纵轴上有分别表示这几条曲线的坐标,保存并回放曲线.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组态王能完成监控的功能,自身带趋势曲线

楼主:
请问组态王软件从哪里可以找?

网友B:
可以直接到亚控或者力控的网站上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