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2007-03-28):
请问各位大侠,10Kv电力电缆能不能和0.4Kv的电力电缆走在同一个电缆沟中。
如果能放在一起走,有什么技术规范?????
望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我把35KV的电力电缆和0.4KV电力电缆走在同一个电缆沟中,运行已有一年没发现有不妥。个人观点,请三思而后行!

楼主:
感谢 奔腾处理器 先生的回复,我们已经咨询了供电局的那帮爷们,他们说没什么问题,只要分开,架在托架上就行了。
 要是放在一起,垫层砂也行。不晓得是不是合乎规范,毕竟不是个小问题!!!!!

网友B:
高压电缆放在托架下面,低压电缆放在托架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