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8):
近日,在做实验时松下PLC与其编程软件无法通信,不怎么回事?

网友A:
FP1是422的,与PC上的编程软件通讯要有232/422转换器。如果是FP1的通讯口通不上,先要在编程软件里设置通讯格式和选“计算机连接”。

楼主:
机型为FP-X L60,怎样设置通讯格式。

网友A:
机型为FP-X L60是普通型的,没有专用通讯口,只有编程口。可以通过编程口与外部设备通讯。编程电缆用8513,软件要用FPWIN2.60版本以上的。老的版本(如2.2以下版本不支持FPX-L60的)。
楼主可以到我的博客去看看,有软件下载的连接,可直接下载。如果升级时遇到问题再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