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8):
我下载了一个s7-200仿真软件,我是用STEP 7-Micro/WIN V4.0编程序的,程序就无法载入仿真器里面,仿真器只认awl格式的文件,请问我该如何生产awl文件?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仿真器载入我编好的程序?请大师指教!谢谢了。

楼主:
我用V4.0生成了艾文莉文件,可是在仿真器运行不了,仿真器在载入程序的时候要选择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只有两个提供  v3.1和v3.2。是不是一定要3.1或者3.2的才行?4.0的就不行吗?但是我的电脑又安装不上3.1和3.2这些版本。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我用V4.0生成了awl文件,可是在仿真器运行不了,仿真器在载入程序的时候要选择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只有两个提供  v3.1和v3.2。是不是一定要3.1或者3.2的才行?4.0的就不行吗?但是我的电脑又安装不上3.1和3.2这些版本。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提供你程控器(西门子的)!只限用于学习。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慷慨!那么,请问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