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8):
E6CP-Ag5c与PLC输入口相连)CJ1W-ID261,有什么简单办法判断正反转吗?
还有,怎样计多圈?有没有梯形图可参考?谢谢!

网友A:
首先要判断正反转,如果在连续两个扫描周期内,数值的变化小于半圈的正值或者小于半圈的负值,可以认为是正转;如果大于半圈的负值或者大于半圈的正值,认为是反转。
计多圈可以在判断正反的基础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