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8):
   HMI: 三菱 F940
   PLC: OMRON CPM2AH-60CDR-A

   PLC 与 HMI 连接情况下, HMI 另一接口与电脑连接,

   电脑可以对人机界面程序进行读写。

   问题:不改变连接情况下,电脑可以直接监控PLC程序吗?

            (三菱PLC+三菱 HMI 可以直接实现)

          这是所谓的 HMI 的 “穿越” 或者 “透明” 功能吗?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松下的触摸屏与松下的PLC有“穿越”功能,二个编程软件可共用一条编程电缆。但与其他品牌的设备配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