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帮助

楼主(2007-03-28):
各位同行专家:
     我现急需力矩电动机控制原理图一份,谢谢!
                                                                小张

网友A:
我在单位用的3KW力矩电机,直接用按扭,接触器加热继(塑开,熔断器基本配置)就可以了,基本没有烧坏的时候,还是移动再使用哦,我单位条件下基本上出现问题是线容易坏,按扭坏频繁,紧固螺栓易松,烧坏情况都是变速箱卡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