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8):
各位专家:一种纯净水臭氧发生器总是出现快速可控硅烧坏的现象,请教这是何原因?谢谢!小张请教

网友A:
臭氧发生器实质上是一个高压发生器.这东西故障原因很多的.

网友B:
这故障遇到过,主要是臭氧管潮气高或进水形成短路状态导致可控硅损坏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再请教真心朋友,臭氧管进水短路除了进行更换外这种处理方式外,还有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