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8):
工厂本来有一个三相四线的插头座,那第四根线是零线还是PE,能否用一根火线和那根线给220V的设备供电,是否有危险,急用啊

网友A:
零线,你家里的供电就是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危险

网友B:
这个问题没弄清最好去弄清,不要靠猜。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这个很难说,也可能是保护零线,最好查清楚了再用

楼主:
可是没法查啊,不知道人家的系统是三相四线还是五线,电器插头在墙里面哦,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查啊,不行的话只能用一变压器了
比如两相三眼插头就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和一根地线

网友D:
看看变压器是怎么接的就知道了啊,零牌如果直接接地了就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