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8):
大家好,GPIII GP2501里没有与OMRON CQM1的通讯选择,请诸位帮忙解决解决,通讯线该怎么做?谢谢大家!

网友A:
选OMRON公司英文   C系列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OMRON公司英文   C系列PLC

正解,通讯线你在习在买的时候让厂家送啊

网友A:
哪你人机报什么错,,看看代码对照说明书看看/

楼主:
我正在学习OMRON,有现成的PLC和GP ,不过没有CQM1通信方面的说明书,还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9600 E 7  2   1

网友C:
CQM1台果是CPU11是没有COM口的,还得加个通讯单元;

网友D:
选择C系列PLC通讯,确认两边设置一致,接线没错。